单片机和嵌入式这两个到底是一回事吗

楼主(2021-10-08):
单片机嵌入式这两个到底是一回事吗?

网友:
单片机属于嵌入式
嵌入式系统 包括:
1、嵌入式微控制器(16位、8位、以及8位以下的CPU,典型代表就是 单片机)
2、嵌入式微处理器(32位,以及32位以上的称为处理器,典型为ARM核的 处理器)
3、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器)
4、SOC(System on Chip, 片上系统,就是把所有的 模块都做到一块芯片上)

网友:
本质是一样的
硬盘无非是一个存储器
单片机芯片里也有存储器
最终都是用来操作硬件的,单片机比较直接,电脑上有操作系统的管理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