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里面什么是后仿真呢?

楼主(2021-10-08):
请教各位:在FPGA里面什么是后仿真呢?在Quartus II 里面如何进行呢?

网友:
quartus里面自带两种仿真functional和timing(还有一个简化版的timing)
分别是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其实如果验证正确,没有必要进行后仿真了。
在EDA开发的流程中,按理说应该进行后仿真back-annoted,但实际上这一步已经逐步淡化了。

你得用modelsim去进行后仿真了

网友:
你可先写好程序,做好仿真,选一个资源较多cpld的编译之后看占用多少逻辑资源,然后根据占用资源的大小去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