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封装

楼主(2021-10-08):
SOP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封装形式,始于70年代末期。SOP封装的应用范围很广,而且以后逐渐派生出SOJ(J型引脚小外形封装)、TSOP(薄小外形封装)、VSOP(甚小外形封装)、SSOP(缩小型SOP)、TSSOP(薄的缩小型SOP)及SOT(小外形晶体管)、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等在集成电路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主板的频率发生器就是采用的SOP封装。上面一段话已经指出了,SOIC是由SOP派生出来的。本人也查过两种封装的具体尺寸,包括芯片的长、宽、引脚宽度、引脚间距等基本一样,所以在PCB设计的时候封装SOP与SOIC可以混用。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

SO——Small Outline

SOP器件又称为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是DIP的缩小形式,引线中心距为1.27mm,材料有塑料陶瓷两种。SOP也叫SOL和DFP。SOP封装标准有SOP-8、SOP-16、SOP-20、SOP-28等等,SOP后面的数字表示引脚数,业界往往把“P”省略,叫SO(Small Out-Line )。

还派生出SOJ(J型引脚小外形封装)、TSOP(薄小外形封装)、VSOP(甚小外形封装)、SSOP(缩小型SOP)、TSSOP(薄的缩小型SOP)及SOT(小外形晶体管)、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等。

如上所述,现有如下问题:SOIC、SOP、SO三种封装名称实际指的是一种封装的不同名字,是不是这样呢?根据查得的一些数据资料显示,SOIC SOP的尺寸应该是有差距的,管脚间距是一样的,但其它参数有些差异,建议在建封装库时根据器件手册中的称呼命名;另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各个公司有各自的命名习惯。

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各种命名都是根据器件的尺寸不同来命名的……

以下以ON semi公司的MC100ELT22器件手册外形尺寸图为例来说明一下:

图1 MC100ELT22外形尺寸

如图1所示,每个器件的外形尺寸也无非是这些参数,此图留用,以下解释时随时用到。

SOP封装衍生出很多封装,最常见的有SSOP , TSOP ,TSSOP封装

SSOP——Shrink SOP

TSOP——Thin SOP

TSSOP——Thin Shrink SOP

SSOP与SOP封装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SOP封装的引脚间距为1.27mm(图1中的参数G),而在SSOP中引脚间距为0.65mm;TSOP与SOP封装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封装器件的高度参数(图1中的参数C)不同,所谓的TSOP嘛,T是thin的简称,瘦一点,这个高肯定要矮一点嘛;至于TSSOP自然就是管脚间距又小身体又瘦啦……

另外还有MSOP封装,QSOP封装,MSOP封装的M有几种解释,有人说成是Miniature,也有说成是Micro,总之吧就是小型的SOP吧,尽寸比SOP小就是了,管脚间距为0.65mm;QSOP封装查得资料不多,见到一种解释Q的意思是Quarter,即四分之一的意思,这个封装的管脚间距更小,好像是0.635mm(有待商榷),说到这个四分之一了,MSOP好像有种说法是二分之一,这个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好像指的是器件的面积吧,只能说是一种近似吧……

注意:以上提到的引脚间距只是在管脚数量少的时候,当管脚数量多的时候(一般来说大于或等于48)时,引脚间距会更小,变为0.5mm

另外,SOIC封装还分narrow 和 wide两种封装,顾名思义,两种封装的不同自然是主要体现在器件的体宽(图1中的参数B),当管脚总数为14或16及其附近值时尤其注意一下,两者是有区别的……

还得必须说明一点,在图1中的参数指的是器件的外形尺寸,而我们在使用时须在绘制PCB的软件环境中画出其footprint,这个参数和图1中的参数有些不同,(个人认为)footprint的参数肯定要大一些吧……

网友:
TSOP与SOP封装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封装器件的高度参数

网友:
SOP器件又称为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是DIP的缩小形式,引线中心距为1.27mm,材料有塑料和陶瓷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