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um Blind/Buried Via Gap报错

楼主(2021-10-08):
画一个6层一阶的板子,这个Minimum Blind/Buried Via Gap的drc,针对1-2层和5-6层的盲孔挨的太近的情况也会去检查报错。
1-2层和5-6层的盲孔是不是重叠了也无所谓呢?
怎么设置Minimum Blind/Buried Via Gap的drc只针对相邻层的盲埋孔进行检查呢?

网友:
1-2,5-6叫埋孔

楼主:
外网也有碰到类似的问题,通过下面方法可以貌似可以解决

网友A:
    在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怎么设置这个规则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B:
    1~2 ,5~6 是可以重疊的.

    可設至少間隔二層的數值來檢查. 就不會DRC出錯.

怎么设置呢?

网友:
    有设置好了嘛?

网友(2022-12-06):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