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35R12W2T4问题咨询

楼主(2021-10-08):
    IGBT型号:FP35R12W2T4  Ic=15A左右,Tvj=25到125度。
咨询下Vgeth和Tvj的对应曲线关系。

    目前有一款产品,因为米勒效应,在下桥开通时,上桥Vge能达到6V左右。模块在Tvj≦115度时无问题,当Tvj>115度,模块会炸机。
波形和原理图见附件,麻烦看下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谢谢!

    2-VL 3-VH

    2-VL 3-VH

    2-VL 3-VH

    2-VL 3-VH

    图纸

    图纸

网友A:
    死区时间控制好,IGBT过热过流等保护必须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区时间控制好,IGBT过热过流等保护必须有效

死区时间2.5uS没有问题。 IGBT过流峰值47A,过热保护12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时间2.5uS没有问题。 IGBT过流峰值47A,过热保护120度。

    设计没问题的话,要考虑IGBT使用功率,可以使用同封装大功率模块+加大散热,去尝试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