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1-10-08):
电池电压被拉低

BAT电池电压为4.21V,在mcu_CTL给低电平的时候(直接短接到GND之后松开),Q5、Q1截止了,BAT_OUT输出已经为0,但是为什么BAT电池的电压会被拉到3.5V并保持?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电池,负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负载多大

1632锂离子电池 内阻1欧  容量30mAh  放电1mA左右  负载工作的时候  不过Q1关断  也就是没有接负载  负载没有耗电

网友:
    你是仿真还是焊接好的PCB,会不会是焊错元气件,正好0.7伏的压降,你这个MOS应该是用sot23封装的,会不会焊接成三级管了

网友:
    你可以把电池换成可调电源看下电流值

网友:
    4楼建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是不是MCU_CTL未接,Q5栅极浮空了,Q5栅极对地加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
    断开R5看一下BAT的电压,如果正常了,问题就在Q5上,否则在前面。

网友:
    大家分析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楼主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网友:
    Q5  GS可以加个10K或20k电阻,原理上没啥问题,会不会像四楼说的啥焊错了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虚焊或者漏电流漏过去了

网友:
    q5的gs接一个20k的下拉电阻,mos管有输入电容和米勒效应。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短路gs引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