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的计算(含自动计算Excel文件)

楼主(2021-10-08):
      如下表所示,列举了两种不同电路下电容充放电的时间计算。
  一、RC电路的充放电
C电路的充放电,可以根据公式t=RC*Ln[(V1-V0)/(V1-Vt)](s)来计算。相对来说计算比较复杂,附件提供表格下载,已经整理好了,只需要填写前面5个参数就可以得到充电时间。其中V1填写充电电压,V0为初始电压,Vt是实际充到的电压。放电时间同样可以计算。  一般来说,充电时间3RC的时候,电压能到95%最终电压,5RC的时候,能到99%最终电压。

    电阻R(Ω)电容C(F)可放电压V1(V)初始电压V0(V)实际放到Vt(V)(V1-V0)/(V1-Vt)Ln[(V1-V0)/(V1-Vt)]放电时间t=RC*Ln[(V1-V0)/(V1-Vt)](s)
    18.51205.2505.24525.00 6.2633982636388.666228

 二、采用升压芯片的放电
  采用升压芯片一般都是针对掉电后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工作,因此电容基本采用的是法拉电容(充电可采用RC充电方式)。其计算相对较简单,公式:Q=1/2C*(V02-Vt2)=Pt。只需要填写三个参数就可以计算放电时间。由于增加了升压电路,因此需要考虑转换效率,表中结果是没有考虑效率问题。

    电容C(F)初始电压V0(V)实际放到Vt(V)1/2C*(V02-Vt2)功率P(W)放电时间t=Q/P(S)
    185.1288.04517.608

三、充放电电路举例说明
      如图片所示,通过4颗电阻对两颗串联的法拉电容进行充电,由于串联形式,一般需要增加均压电路保护法拉电容。当掉电后,升压芯片检测到掉电信号开启使能对外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放电有专门的计算公式

    是的,这个就是根据公式做成了excel表格形式。另外增加了采用升压芯片方式的放电时间计算

网友A:
    电容充放电有专门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