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LED灯设计

楼主(2021-10-09):
设计要求:1整个电路中包含控制与被控制两个部分,控制与被控制为两个独立电路(不共地)通过继电器耦合在一起。
               2在控制电路中,基于集成运放器生成方波,控制晶体三级管导通截止,晶体三级管导通截止来控制继电器吸合,同时在示波器上展示生成的方波。
               3被控制电路为1个LED灯回路,通过集电器吸合控制LED灯开关,实现控制LED灯闪烁频率,且闪烁可调。
哪位师傅能帮忙画个图,并说明下控制原理。感谢

网友:
可以采用双稳态电路组合成输出电路,可以是双LED闪亮,也可以单路LED闪亮,双稳态电路信号推三极管输出,可以采用双联电位器同步调节LED闪动周期,中间可以采用继电器座隔离地控制。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要求好奇怪,用继电器来控闪烁LED灯,那个继电器就会频繁的断合,拍拍拍的不停响,不烧就怪了。

网友:
直接一个运放350生成pwm  驱动三极管  带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采用358芯片,组合成压控振荡器,方波峰值输出推三极管LED闪亮,可以改变压控比调节LED闪亮周期,可以协同组合周期运行,有继电器分别控制。

网友:
直接用双稳压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