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毫米波集成电路、射频集成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1-10-09):
通常它们是分开叫的,那么具体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主要是针对的频率不一样,毫米波和微波的频率要比射频高。广义上说微波可以指300MHz-300GHz的信号,射频指3KHz-300GHz的信号,但是工程上他们通常表示特定频率的应用。射频集成电路(RFIC)一般工作在3GHz以下频率。而微波集成电路通常工作在3GHz以上,毫米波集成电路工作在30GHz以上。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在介质电路中,电磁波的波长比真空中要小,所以只要实际传输波长达到毫米量级,就可以称作毫米波电路。
由于频率不一样,工作波长差别很大。因此电路的尺寸也不同,RFIC的尺寸就要比微波/毫米波电路大得多。频率越高,集成电路的精密度越高。对加工误差的要求越高。
另外由于电磁波频率越高,发射性越强,所以在高频电路的设计上有更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1、太赫兹波段是电磁波领域目前新兴的一个研究方向,估计的发展前景领域在通信行业和传感器、探测器、雷达等领域,太赫兹波段由于传播特性比毫米波更接近于可见光的直线传播模式,因此,应该以远距离直线通信为主,例如卫星通信,定向通信等。
2、毫米波,其实就是微波中的30-300ghz频段,技术相对成熟,但是仍有很大空白。
3、射频微波这个行业市场极大,虽然目前大多用国外的产品, 外国的公司一面搞技术垄断,那是不得已!因为价格太高!因此这也给国内厂商带来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可目前国内厂家很难拿出高质量的产品,瓶颈多在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
学射频微波方向?这个方向是比较难学 人材很少,学的出来工作没问题,比搞微波理论的就业更好,当然读博士学位更好,去研究所和国家大企业都不难。如果使我是你,我会选择射频微波,次选太赫兹波专业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