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来讲MOS管的用处是什么,应用在什么方面?

楼主(2021-10-09):
通俗的来讲MOS管的用处是什么,应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电路中用作开关管,防反接,逻辑电平转换

网友:
说白了MOS就是一个开关。
应用在保护电路上面。电路在要求内就连接,在要求外就断开。
传统开关受人控制,MOS受智能IC控制

网友:
通过 ft 参数,可知其工作频率特性,根据这个参数,设计管子在电路中的开关频率高低参考啦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