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中同组DQS的差分信号和单端信号的线距设置

楼主(2021-10-09):
请问大神,allegro PCB 16.6中,DDR3同组的DQS信号中,差分信号和单端信号之间的线距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组DQS和其他線 3W.

    感谢指导。
    举个例子,同组中,差分线DDR_DQS1N、DDR_DQS1P,和单端线DDR_DQ9,这两组信号之间的线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計算的阻抗......

    差分走线,根据100ohm,给出了线宽和线距;单端走线,根据50ohm给出了线宽;但是没有给出这两种线之间的距离该设为多少,还有软件设置上也不清楚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設兩種方式...........
    1.Physical 下 Differential Pair 設+,-或p,n 兩線間距.
2.Spacing 設二種 本 ...

    好的,多谢!

网友:
    差分信号对外20mil, 单端走线满足3W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看電路和空間.

网友B:
    差分信号和单端信号间距至少要20mil,去SPACE那里设置就好了

楼主(2021-12-09):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和单端信号间距至少要20mil,去SPACE那里设置就好了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