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DSP

楼主(2021-10-09):
定点DSP完成的是整数运算或小数运算,数值格式中不包含阶码,通常定点 DSP是16位或24位数据宽度。一个24位的定点DSP提供的精度与浮点DSP的 24 位数据尾数提供的精度是相同的,但是,它无法提供一个大的动态范围。这样,在对定点 DSP 进行运算时就必须考虑“溢出”问题。
“溢出”是指当 DSP 进行运算时,超出其动态范围的情况。“溢出”也为定点DSP的编程带来一定的困难。浮点DSP的地址总线比定点的宽,因而有较大的寻址空间。定点DSP的地址宽度一般为14位或16位,而浮点DSP可达24位或32位,这为大数据量的存储和处理提供了方便。浮点DSP的指令字为32位,而定点的为16位或24位。浮点DSP在单周期内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浮点DSP 的结构特点也符合它的处理能力,比如,浮点器件一般都设计有 DMA 控制器或其他并行处理部件,在执行指令的同时可以完成数据传输的工作。从内部结构看,浮点 DSP 也比定点的复杂。DSP一般都是以单指令周期来衡量其速度的,因此,从指标上看,定点DSP的MIPS要高,但是,浮点DSP的一条指令完成的功能比定点DSP要多。因此,从总体运算性能上看,浮点DSP优于定点DSP。但是,作为工程设计来说,还应考虑功耗、成本、体积等因素,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应用场合。浮点 DSP 的长指令字以及宽的地址总线造成较大的功耗,而定点 DSP 的结构较为简单,典型的16位总线允许其装入很小的封装中,消耗更小的功率。尽管浮点 DSP 一般都有省电模式,但其功耗仍然比定点高,因此在无法持续供电的场合,一般选用的都是定点DSP,例如蜂窝电话等。定点DSP的价格比浮点DSP的低,因此大量嵌入式系统中会选用定点DSP,特别是在一些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每次的器件量需要量很大,不得不把成本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而如果是一个系统级的产品,性能将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时可能会考虑选用浮点DSP。

网友:
定点DSP的地址宽度一般为14位或16位

网友:
如果是一个系统级的产品,性能将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时可能会考虑选用浮点DSP

网友:
浮点DSP的地址总线比定点的宽,因而有较大的寻址空间

网友:
DSP一般都是以单指令周期来衡量其速度的,因此,从指标上看,定点DSP的MIPS要高,但是,浮点DSP的一条指令完成的功能比定点DSP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