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步距角=360°/转子齿数*周期节拍数,这个公式有问题嘛?

楼主(2021-10-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哈,如图若按步距角=360°/转子齿数*周期节拍数,不应该得出固有步距角=360°/2*4=45°,但实际看为90°,难道公式有问题嘛?

网友A:
没问题  360/电机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360/电机脉冲数

步距角=360°/转子齿数*周期节拍数, 与这个公式对不上啊

网友B:
    没问题呀
    就是用 360/电机脉冲数,得出的就是一个角度给多少脉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呀
    就是用 360/电机脉冲数,得出的就是一个角度给多少脉冲呀

    那请问”步距角=360°/转子齿数*周期节拍数“,这个公式有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