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里面capsym、design cache和SOURCE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都有地?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10-09):
Pspice里面capsym、design cache和SOURCE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都有地?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1. capsym顾名思义就是capture symbol,是为capture软件而制作的电气符号库,里面的任何一个symbol仅是一种符号,在电路图中同一symbol连接处具有相同的电气特性,即这些连接处实际上都连接在同一个节点上。如果没有将这个capture symbol与source中的激励源相连,它不具有任何的电压或电流值。capture sympol中唯一一个具有电气特性的就是“0”或叫”0/capsym“,它可以放在电路图中作为直流地。但是像”GND“或叫”GND/capsym“就必须与”0“相连后才能作为地使用,本身只是个符号。
2. design cache里的符号是对您画图中使用的capsym中的符号及source中几个符号的缓存,您若新建的一个工程,design cache里面是没有符号的。
3. SOURCE是为了使用方便将原本属于capture/library/pspice中的source库内的几个符号”$D_HI“,”$D_LO“,”0“搬移到了“Place Ground”内了。这几个符号都具有电气激励功能,与capture/library/pspice/source其他电气符号类似。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2楼讲的挺明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