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与原器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09):
元器件与原器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元器件就是电气元件,例如:接触器、二极管、电容、时间继电器等;
原器件指的是一个东西,原来的电气、机械部件等

网友: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没有区别,是一回事。元器件是常用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