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板子是几阶盲埋孔

楼主(2021-10-09):
8层板过孔类型有如下这几种:
VIA1-3
    VIA3-6
    VIA2-7 ,2和4层都是地。7层是地和信号(主要是DDR接地)。第三层是信号层(DDR和其他信号)。第5,6层是电源。
VIA6-8(接电源,信号)
    VIA6-7(部分接电源,信号)
VIA7-8(用于接地)
    VIA1-8 通孔

学习了另一个帖子,但还想再确认一下我这个板子的阶层数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C3%A4%C2%F1%BF%D7

网友:
    看VIA3-6, 应该是算3阶了

网友:
    没说哪些是激光孔。。。

网友A:
    人才,一个8层板搞这么多类型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一个8层板搞这么多类型的过孔。

不是我画的,芯片公司给的参考板

网友:
    多数是2阶的设置,但又多了一个via2-7;

网友B:
    2阶叠孔8层板 机械孔有两种3-6 2-7 1-8 一般是这么判断 钻孔的工序有增加了

网友:
    1-3,3-6,6-8;2-7,7-8;6-7

网友:
    2-4-2+ 2阶PCB

网友:
    最简单直白的判断方法,几阶就是盲孔穿过几层,此板最深盲孔为1-3 ,很明显就是二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4-2+ 3阶PCB,

    你这个回答难道不感觉很矛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阶叠孔8层板 机械孔有两种3-6 2-7 1-8 一般是这么判断 钻孔的工序有增加了

可以这么操作吗?两种埋孔?多了一次机械钻孔的工序?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什么?2-7一次到位,不需要2-33-6 6-7这么叠?

楼主:
    把建议的3种孔去掉,是不是变成2阶了?感觉这样加工良率高一些而且价格也会低一点。
    VIA1-3
    VIA3-6
VIA2-7 ----建议去掉
VIA6-8(接电源,信号)
    VIA6-7(部分接电源,信号)---建议去掉
    VIA7-8(用于接地)---建议去掉
    VIA1-8 通孔

网友:
    我知道的二阶的板子的孔 1-2 1-3 2-3   3-6  6-7 7-8 6-8 1-8 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么操作吗?两种埋孔?多了一次机械钻孔的工序?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什么?2-7一次到位,不需要2-33-6  ...

工序增加是增加成本 不考虑成本板厂是能做的  一般8层2阶的孔是 1-2 2-3 3-6 6-7 7-8,叠孔据说现在的成本也不会增加太多 可以考虑,如果用2-7 删除3-6 ,那你就变成1阶板,2-3 ,3-6 ,6-7都可以去掉,但我建议你按照参考设计保留阶层 ,不然PDN跟SI还有眼图不知道能不能过,就看你的设计能不能在保证信号质量的情况下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序增加是增加成本 不考虑成本板厂是能做的  一般8层2阶的孔是 1-2 2-3 3-6 6-7 7-8,叠孔据说现在的成本 ...

    建议去掉的孔是电源和地孔,个人觉得对SI影响不大。可以用其他类型的孔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回答难道不感觉很矛盾?

谢谢网友的指正:)

网友:
    两阶呗,有个盲埋孔共层而已,可以叫做1+6+1 PLUS的叠层。几阶是指镭射的次数,你这个明显就是两次镭射,故是两阶。
不过没看到板子,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POFV流程,反正要注意L3/L6&L2/L7线宽线距,铜厚应该比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