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FVI传感器的知识总结

楼主(2021-10-09):
BH1750FVI 是一种用于两线式串行总线接口的数字型光强度传感器集成电路。这种集成电路可以根据收集的光线强度数据来调整液晶或者键盘背景灯的亮度。利用它的高分辨率可以探测较大范围的光强度变化。(1lx-65535lx)
  特点
  支持 I2C BUS 接口(f/s Mode Support)。
  接近视觉灵敏度的光谱灵敏度特性(峰值灵敏度波长典型值:560nm)。
  输出对应亮度的数字值。
  对应广泛的输入光范围(相当于 1-65535lx)。
  通过降低功率功能,实现低电流化。
  通过 50Hz/60Hz 除光噪音功能实现稳定的测定。
  支持 1.8V 逻辑输入接口。
  无需其他外部件。
  光源依赖性弱(白炽灯,荧光灯,卤素灯,白光 LED,日光灯)。
  有两种可选的 I2C slave 地址。
  可调的测量结果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光入口大小。
  最小误差变动在±20%。受红外线影响很小。
  应用
  移动电话,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游戏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汽车定位系统,液晶显示器。
  最大额定参数

  运行条件

  框图

  框图描述
  PD
  接近人眼反应的光敏二极管。
  AMP
  集成运算放大器:将 PD 电流转换为 PD 电压。
  ADC
  模数转换获取 16 位数字数据。
  Logic + IC InteRFace(逻辑+ IC 界面)
  光强度计算和 I2C 总线接口,包括下列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光强度数据寄存。初始值是:“0000_0000_0000_0000”。
  测量时间寄存器→时间测量数据寄存。初始值是:“0100_0101”。
  OSC
  内部振荡器(时钟频率典型值: 320kHz)。该时钟为内部逻辑时钟。
  测量程序步骤

  测量模式说明

  H 分辨率模式下足够长的测量时间(积分时间)能够抑制一些噪声(包括 50Hz/60Hz)。同时, H 分辨率模式的分辨率在 1lx 下,适用于黑暗场合下(少于 10 lx)。 H 分辨率模式 2 同样适用于黑暗场合下的检测。
  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极限参数
  超过极限参数,例如电源供给最大电压,工作状态下的温度范围(工作温度)等等,可能导致产品损坏,导致无法鉴别故障模式中的断路故障或者开路故障。如果有假定的特殊模式超过额定值,需要采取如: 保险丝等的物理安全措施。
  接地电压
  此外,检查确保任一一端的潜在电压不低于接地电压,包括电气瞬态值。
  端口短路和错误安装
  为了能够在预制的 PCB 电路板上能够与因特网连接共享,注意因特网连接的方向性和撤销,错误安装可能导致因特网连接崩溃。此外,由于端口之间的外界干扰或是端口与电源或接地端口而引发的短路,因特网共享连接也可能崩溃。
  强电磁场下运行
  注意在电磁场下,因特网互联共享可能发生故障。
  印制电路板检验
  在检查 PCB 设备时,如果一个电容器连接到一个低阻抗 IC 终端,则该终端会过电压,因此要保证将其从 PCB 设备中卸下。此外,在检验过程中,从夹具上安装或拆卸 PCB 设备,要保证电源关闭然后从夹具上卸下来。为了防止静电,在装配过程中需要加上接地系统,同时注意 PCB 设备的运输和存放。
  输入端
  就 IC 的构造而言,不可避免的与寄生原件发生联系,寄生元件的工作可能干扰电路的运行,导致发生故障,破坏输入端。因此,要注意不要处理输入端子。例如:单独加入输入端的电压低于接地电压导致任何寄生元件工作。在没有电源电压供应的给 IC 时候,不要给输入端加电压。此外,在加入电源电压后,加入输入端的电压要低于电源电压或者在电气特性的额定范围之内。
  冲击电流
  当第一次向 CMOS 集成电路供电时,其内部逻辑可能不稳定,存在冲击电流,因此,请特殊考虑电力耦合电容,电力布线,接地布线宽度和路由的连接。
  附:BH1750FVI 驱动程序。

网友:
超过极限参数,例如电源供给最大电压,工作状态下的温度范围(工作温度)等等,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网友:
为了能够在预制的 PCB 电路板上能够与因特网连接共享,注意因特网连接的方向性和撤销,错误安装可能导致因特网连接崩溃

网友:
由于端口之间的外界干扰或是端口与电源或接地端口而引发的短路,因特网共享连接也可能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