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制作封装时怎么使用PCBLIB Filter?

楼主(2021-10-09):
AD制作封装时怎么使用PCBLIB Filter?

网友:
PCBLIB Filter能用于PCB封装制作过滤器的使用,能选中特定的层,特定的线,然后执行库中所有一键换层等操作。

网友:
1)选中你需要操作的元素跟对应的层
2)第二步,勾选完成之后,过滤框中会自动生成指令,然后勾选匹配并点击全部应用
3)在弹出的“properties”界面中可以将整个库中所有元器件顶层的线进行编辑,修改层,线宽,长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