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ltiumdesigner软件铺铜的时候如何在铺铜层抠出自己想标识的字母?

楼主(2021-10-09):
在用altiumdesigner软件铺铜的时候如何在铺铜层抠出自己想标识的字母?

网友:
你想在哪个层做呢

网友:
你先放置字符的走线,随便一个网络,不是GND就行。之后铺铜,铺完后再删除字符的走线就行了。

网友:
    文字可以放在铺铜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