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过回流焊的方法

楼主(2021-10-09):
在PCB打样中,双面板过回流焊是一道重要的工序。

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面采用红胶工艺,另一面采用锡膏工艺;两面都采用锡膏工艺,锡膏融化以后,再次溶解时的熔点要比锡膏熔点高出5度,然后焊接另一面时,在焊接区的下温区比上温区的温度设置低5度。下面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两种方法:

一、先红胶再锡膏的回流焊接:
该工艺一般适合于元件比较密,并且一面的元件高低大都不一样时,一般都是点红胶。特别是大元件重力大,再过回流焊会出现脱落现象,点红胶遇热会更加牢固。

流程:来料检测-->PCB的A面丝印焊锡膏-->贴片-->AOI或QC检查-->A面回流焊接-->翻板-->PCB的B面丝印红胶或点红胶(特别注意:无论是点红胶或丝印红胶,都是把红胶作用于元件的中间部位,千万不能让红胶污染了PCB元件脚的焊盘,否则元件脚就不能焊锡)-->贴片-->烘干-->清洗-->检测-->返修。

注意:一定要先进行锡膏面的焊接后,再进行红胶面的烘干,因为红胶的烘干温度比较低,在180度左右就可以固化。如果先进行红胶面的烘干,在后面的锡膏面的操作中很容易造成元器件的掉件。

二、两面锡膏的回流焊接:

一般是两面的元件都非常多,并且两面都有大型的密脚IC或者BGA时,只能刷锡膏来贴片,如果点红胶很容易使IC的脚与焊盘不能对位。

流程:来料检测-->PCB的A面丝印焊膏-->贴片-->QC或AOI检查-->A面回流焊接-->翻板-->PCB的B面丝印焊膏-->贴片-->QC或AOI检查-->回流焊接-->清洗-->检测-->返修。

注意:为避免过B面时大型元器件的脱落,在设定回流焊温度时,要把下温区的熔融焊接区的温度设定比上温区的温度稍低5度。这样下面的锡就不会再次融化造成元器件的脱落。

网友:
先红胶再锡膏的回流焊接:该工艺一般适合于元件比较密,并且一面的元件高低大都不一样时,一般都是点红胶

网友:
一定要先进行锡膏面的焊接后,再进行红胶面的烘干

网友:
一般是两面的元件都非常多,并且两面都有大型的密脚IC或者BGA时,只能刷锡膏来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