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带有处理器吗

楼主(2021-10-09):
FPGA带有处理器吗?

网友:
fpga是一个可配置平台,其功能未定,就象一张白纸,写什么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把它编成一个处理器(CPU)。

随着科学发展和芯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FPGA厂商就一直在将FPGA置于逻辑时序控制之外的领域,从数字信号处理,网络,数据中心甚至在服务器领域代替传统CPU,FPGA在逻辑控制之外的能力已经充分得到验证。所以fpga在设计时固化一个CPU在里面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这样就能兼顾CPU的高速和FPGA的功能可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