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如何将S参数文件中的多端口参数提取出部分端口的S参数呢

楼主(2021-10-09):
通常在DDR的仿真中,我们将DQ和CA分开来仿真,频率也不一样,为了简化工作量,需要将DDR中的S参数中的DQ和CA通道
分开提取,有大佬告诉我Hspice或者ADS中可以将需要的通道接出来,不需要的通道可以直接接地,然后在运行一次S参数即可,
我听得云里雾里,不知详细怎么操作,有大佬们知道的么?
如下的S参数文件中,我要怎么提取PORT1-34通道的数据出来,而去掉其他通道的数据,形成新的S参数文件呢?
xported from HFSS 2017.1.0
HZ S MA R 50.000000
! Terminal data exported
ort[1] = CA0_A_BGA1_H2_T1
! Port[2] = CA0_A_DIE1_65_T1
! Port[3] = CA0_A_DIE3_65_T1
! Port[4] = CA1_A_BGA1_J2_T1
! Port[5] = CA1_A_DIE1_64_T1
! Port[6] = CA1_A_DIE3_64_T1
ort[7] = CA2_A_BGA1_H9_T1
! Port[8] = CA2_A_DIE1_56_T1
ort[9] = CA2_A_DIE3_56_T1
ort[10] = CA3_A_BGA1_H10_T1
ort[11] = CA3_A_DIE1_55_T1
! Port[12] = CA3_A_DIE3_55_T1
! Port[13] = CA4_A_BGA1_H11_T1
! Port[14] = CA4_A_DIE1_53_T1
ort[15] = CA4_A_DIE3_53_T1
! Port[16] = CA5_A_BGA1_J11_T1
ort[17] = CA5_A_DIE1_52_T1
! Port[18] = CA5_A_DIE3_52_T1
! Port[19] = CK_C_A_BGA1_J9_T1
! Port[20] = CK_C_A_DIE1_58_T1
ort[21] = CK_C_A_DIE3_58_T1
ort[22] = CK_T_A_BGA1_J8_T1
ort[23] = CK_T_A_DIE1_59_T1
ort[24] = CK_T_A_DIE3_59_T1
ort[25] = CKE0_A_BGA1_J4_T1
ort[26] = CKE0_A_DIE1_61_T1
! Port[27] = CKE1_A_BGA1_J5_T1
! Port[28] = CKE1_A_DIE3_61_T1
ort[29] = CKE2_A_BGA1_K8_T1
! Port[30] = CS0_A_BGA1_H4_T1
! Port[31] = CS0_A_DIE1_62_T1
! Port[32] = CS1_A_BGA1_H3_T1
! Port[33] = CS1_A_DIE3_62_T1
! Port[34] = CS2_A_BGA1_K5_T1
! Port[35] = DMI0_A_BGA1_C3_T1
! Port[36] = DMI0_A_DIE1_83_T1
! Port[37] = DMI0_A_DIE3_83_T1
ort[38] = DMI1_A_BGA1_C10_T1
! Port[39] = DMI1_A_DIE1_33_T1
! Port[40] = DMI1_A_DIE3_33_T1
! Port[41] = DQ0_A_BGA1_B2_T1
! Port[42] = DQ0_A_DIE1_99_T1
ort[43] = DQ0_A_DIE3_99_T1
ort[44] = DQ1_A_BGA1_C2_T1
! Port[45] = DQ1_A_DIE1_96_T1
! Port[46] = DQ1_A_DIE3_96_T1
ort[47] = DQ2_A_BGA1_E2_T1
ort[48] = DQ2_A_DIE1_94_T1
ort[49] = DQ2_A_DIE3_94_T1
ort[50] = DQ3_A_BGA1_F2_T1
ort[51] = DQ3_A_DIE1_91_T1
ort[52] = DQ3_A_DIE3_91_T1
! Port[53] = DQ4_A_BGA1_F4_T1

网友:
S参数提取使用的是Model Extraction(模型提取)仿真模式

网友A:
在ADS里放34个terminal跑一次仿真,然后把结果另存为一个S参数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S里放34个terminal跑一次仿真,然后把结果另存为一个S参数文件就可以了

还有其他办法么,我这还没有ADS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么,我这还没有ADS工具

Matlab 或者Python什么的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B:
    试试HSPICE软件呢  ,把不用的端口端接,要使用的设PORT。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46399-1-1.html , 请参考。 注意,该工具只能处理以及生成偶数的S参数。(比如s2p,s4p,s6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HSPICE软件呢  ,把不用的端口端接,要使用的设PORT。

HSPICE软件如何操作呢? 如何把不许要的端口接地,重新来生成S参数呢?

楼主:
解决了 PowerSI里面就可以做到,将不需要的端口短路,然后另存为即可产生所需的S参数。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PowerSI里面就可以做到,将不需要的端口短路,然后另存为即可产生所需的S参数。感谢各位

    这个做法不对。S参数不用的端口,理论上是处于端接状态的,而不是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