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7破解失败

楼主(2021-10-09):
    从昨天到现在,分别安装了pads VX2.6和2.7,使用的是老吴的馒头破解大师,可是虽然提示破解成功,但是实际打开时候,还是会提示找不到license。查看了环境变量,也是对的,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系统是Win7(64bit),请教各位高手解决方法。

网友A:
    出现license问题就是环境变量不对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产看如下用户环境变量和系统变量是否都有,MGLS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值是否都为“C:MentorGraphics\LICENSE.DAT”(第三十步中的文件的位置,如果更改了安装路径可能位置不同),如果没有这个变量或者变量值不对,请点击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license问题就是环境变量不对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产看如下用户环境变量和 ...

这个我确认过了,管理员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无论名字还是路径都是对的。然后我将其删除。
又重新使用馒头破解,这次我没有马上打开PADS,而是先重启电脑,结果竟然意外的破解成功了。
难道之前破解失败都没有重启电脑导致的吗?不是很理解,但是万幸的是破解成功了,终于可以用了。
还是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网上有个一键破解很方便

网友:
    使用老吴的馒头破解大师2。02版本一键完成破解

网友:
    我刚刚安装了 vx2.10 这个版本的,破解一次成功,

网友B:
    Win11可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可运行吗?

这个恐怕只能自己去试试咯

网友(2023-10-09):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呢,哪位大师可以帮帮忙。

网友:
    用老版本的破解大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