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接口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21-10-09):
    本人设计mcu输出时遇到一些问题,向各位大佬请教MCU的接口有限,因此设计UART的TX口与一个GPIO口复用,直接接出到插座上。UART目前仅写程序时使用,之后用作GPIO口,3.3V驱动蜂鸣器。
目前的问题在于想要对这个端口进行过压保护,之前添加了TVS,还是有很大概率坏,怀疑是插错线导致进来的电压过大,且持续时间很长,不是静电类。
现在保护电路考虑推挽电路或者直接添加稳压二极管。推挽的问题在于可能会影响UART的波特率太低,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在于无法保护负压。
    请教各位是否有其他的保护电路推荐?

网友:
    用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你要排查问题首先需要检查你用于写程序的工装是否和你目前MCU电平匹配,还有就是你蜂鸣器的控制电路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把电路贴出来可以更好的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