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类] PCB 不同层上可否高低压交错走线

楼主(2021-10-09):
如题:
安规的文章好难阅读. 问个直白的问题.
1, 如果两层之间的间距<电气间隙 (比如: 380V, 要求电气间隙>0.8mm, 实际层间距只有0.5mm)
2, 那么, 我的高压走线是否可以走入低压(比如5V)区域?
3, 如果走进去了? 是否依然可以过安规?
无认是/否, 还请, 简要介绍下原因, 为什么 ?

谢谢先!

网友:
    高低压可以分布在两层走线,但上下两层空间上不可以交错和并行走线,原因就是交错或者并行走线不能满足电气间隙

网友:
    根被没事儿,我们一款设备,高低压布线在不同的层,高低压纵横交错,什么事情也没有,安规测试都过了,原因就是可以看一下FR4板材的绝缘等级,至少是40KV/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