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会有8/20μs、10/700μs、10/1000μs电流波形和1.2/50μs电压波形?

楼主(2021-10-11):
为什么会有8/20μs、10/700μs、10/1000μs电流波形和1.2/50μs电压波形?

网友A:
虚线代表电压波形,我们的市电波形正常为幅值220V,频率50HZ的正弦交流电,当负载电流的波形也是50HZ的正弦波形时,我们称此类负载为线性负载,当电流波形相位与电压一致时,我们称为阻性负载,如图1的黄色线,如常见的白帜灯、电路、电热水器。当电流相位超前于电压时,我们称此类负载为容性负载,如图1中的黑色线,纯容性负载比较少,如一般配电室常用的无功补偿柜就是纯容性负载。当负载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波形时,此类负载称为感性负载,如图1的蓝色线,常见感性负载如电动机、变压器、电感式镇流器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代表电压波形,我们的市电波形正常为幅值220V,频率50HZ的正弦交流电,当负载电流的波形也是50HZ的正弦 ...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