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稀疏矩阵,这中矩阵用处大不?

楼主(2021-10-11):
请问什么是稀疏矩阵,这中矩阵用处大不?

网友:
在MATLAB中,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存储矩阵,即满矩阵存储方式和稀疏矩阵存储方
式,如4-[1 4 7 10;2 5 8 11; 3 6 9 12]就是满矩阵存储方式。
MATLAB默认的是满矩阵存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