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与模拟电路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设计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

楼主(2021-10-11):
射频电路与模拟电路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设计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

网友:
射频电路相比较模拟电路来说客观因素比较多,首先就PCB设计上都比较的讲究

网友:
两者根本就无可比性,也毫无关系。
射频电路是模拟电路,以发射高频信号的电磁波为主。
而数字电路处理的是数据信号。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射频电路不就是模拟电路么,严格来说是高频的模拟电路,比低频的要求更苛刻

网友:
    射频电路就是高频模拟电路,是指电路尺寸与波长相比拟、或者电路和元件分布参数效应不可忽略的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