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功率和功耗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10-11):
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呢?
mos管大功率和小功率的分界

网友:
MOS管的功率,一般是指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Pd,最大的耗散功率,具体是指MOS元件的容许损失,可从产品的热阻上求得。当Tc=25度时,通过附加最大容许损耗Pd,则变为Tc=150度max. Pd=(Tcmax-Tc)/Rth(ch-c)

MOS管大功率和小功率也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就比如我们平时说高个子可能是1.7,1.8,也可能是1.9;那矮个子可能是1.4,1.5,也可能是1.7,1.8,对于高度为2.0的人来说。
一般来讲,电流大于10A的,电压高于500V的可以称为大功率,但不绝对。

MOS的功耗是指MOS在电路应用中的损耗,比如导通损耗,开关损耗等,当然设计及应用的时候这个值一定是远小于MOS管的Pd.

网友:
功率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的多少,即功率为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功的数量一定,时间越短,功率值就越大。求功率的公式为功率=功/时间。
功耗,功率的损耗,指设备、器件等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差额。电路中通常指元、器件上耗散的热能。功耗同样是所有的电器设备都有的一个指标,指在单位时间中所消耗的能源的数量,单位为W。电路中指整机或设备所需的电源功率。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