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有反相器器件嘛?

楼主(2021-10-11):
在Analog/RF network Design中要用到反相器器件,到哪里能找到?

网友:
你可以在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Only...中,將電路建成 component library....再從Analog/RF中調用...P.S agilent有很多demo都是這樣做

网友:
1. 找个反相器的SPICE模型,或者;2. 自己用MOS管子搭一个。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