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靠近PCB板产生干扰

楼主(2021-10-11):
最近做了一块信号放大板,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旦用手靠近或者摸到PCB板的时候,对信号的输出有干扰,初步怀疑是静电产生的干扰,本PCB板无法接地,(本板的供电是市面上常用的220V转DC24的开关电源)请问大神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人体相当于天线,有这种现象是肯定的,和静电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既然是信号放大器,可以在输入增加带通滤波器,另外在放大部分增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