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训里的光学定位点怎么弄的?

楼主(2021-10-11):
实训里的光学定位点怎么弄的?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从库里面拷贝到PCB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库里面拷贝到PCB上去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A:
    打开库文件->找到光学点封装->复制->打开PCB->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库文件->找到光学点封装->复制->打开PCB->粘贴

    貌似库里没有

网友:
    库里面没有的话就自己建一个,设计入门阶段有提供建封装的方法,光学点相关知识可参考这个帖子:
    基准点、光学点、mrak点放置要求及设计注意事项: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9%E2%D1%A7%B5%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