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放置后,器件与器件之间的间距很大

楼主(2021-10-11):
    如下图所示,关联原理图后,放置所有的器件,器件与器件的间距很大,请问各位大神在哪里设置可以将间距减小

楼主:
    软件是Mentor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面设置器件之间的外形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面设置器件之间的外形间距

谁知的间距是1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面设置器件之间的外形间距

    设置的间距是15MIL

网友:
    component outline的间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