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速率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1-10-11):
在好多书上都说串口通讯的速率叫波特率,是每秒传送多少位的意思,单位是bit/s。这不是比特率的定义吗?为什么干脆不叫比特率?。
但在网上又说波特率的单位是baud,描述的时调制解调的速率。难道串口通讯也需要调制解调吗?那不是模拟信号传输采用的单位吗,串口不都是传输的数字信号吗?
是不是本不该用波特率这个词只是大家这么叫习惯了

网友:
串口发明的年代,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用的数字收发电路,那时候可能用模拟在同一时间调制更多的信息才是主流。

网友:
机顶盒菜单里面可以看到符号率,人家没叫比特率。

一个符号可以携带超过一个比特的信息量,这个时候比特率高于波特率。

网友:
比特率和波特率是不同的。波特率是发送时的物理速率。比特率是有效载荷速率。
简单点说,就是比特率是不计算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空闲位。
如果是其他通信方式,有可能有更多的辅助和纠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