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放电管选型

楼主(2021-10-11):
气体放电管选型原则

(1)气体放电管的直流放电电压必须高于线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电压,以免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

(2)气体放电管的脉冲放电电压必须低于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才能保证在瞬间过电压时气体放电管能比线路的响应速度更快,提前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

(3)气体放电管的保持电压应尽可能高,一旦过电压消失,气体放电管能及时熄灭,不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

(4)接地线应尽量短,并且足够粗,以便于泄放瞬态大电流。

(5)若过电压持续时间过长,则气体放电管会产生很多热量。为防止因过热而造威被保护设备的损坏,应给气体放电管配上失效保护卡装置。如今,有些气体放电管新产品中,就带失效保护卡。

气体放电管选型注意事项

1、气体放电管的加入不能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保证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值必须高于线路的最大正常工作电压,据此确定所需放电管的标称直流击穿电压值。

2、当过电压消失后,要确保放电管及时熄灭,以免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求放电管的过保持电压尽可能高,以保证正常线路工作电压不会引起放电管的持续导通(即续流问题)。

3、若过电压持续的时间很长,气体放电管的长时间动作将产生很高的热量。为了防止该热量所造成的保护设备或者终端设备的损坏同时也为了防止发生任何可能的火灾,气体放电管此时必须配上适当的短路装置,称之为FS装置,也叫失效保护装置;

4、确定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要确保放电管的冲击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此值。以确保当瞬间过压来临时,放电管的反映速度快于线路的反映速度,抢先一步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

5、根据线路中可能窜入的冲击电流强度,确定所选用放电管必须达到的耐冲击电流能力(如:在室外一般选用10kA以上等级;在入室端一般选用5kA等级;在设备终端处一般选用2kA左右等级)。

网友:
    气体放电管的脉冲放电电压必须低于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才能保证在瞬间过电压时气体放电管能比线路的响应速度更快,提前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

网友:
    确定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要确保放电管的冲击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此值

网友:
    当过电压消失后,要确保放电管及时熄灭,以免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