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原理图中如何查找网络标号

楼主(2021-10-11):
protel99se在原理图中如何查找网络标号?我绘制的原理图比较复杂,但我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没有用层次原理图,由于元件较多,我全部都用网络标号。检查过程中为了防止网络标号放置错误及重复,通常需要一个一个检查太麻烦,有没有更加便捷的方式呢?

网友:
进行错误检查就能一下在原理图上全部自动标出来。

网友:
是规则检查那里吗?

网友:
用元器件重新标号功能就行

网友:
目前发现只能是Ctrl+F后按F3一次查找了。求高手提供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