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7.1.0的ad怎么样实现同时布置多根线?

楼主(2021-10-11):
请教一下17.1.0的ad怎么样实现同时布置多根线?

网友:
第一步: 选中要同时参与拉线的焊盘或网络,即:按住Shift不放,然后用鼠标左键逐个去点击需要拉线的网络或焊盘。
第二步:执行菜单栏的这个绘图功能“Route--> Interactive Multi-Routing”。
第三步: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般“”尽情地拉线吧!

网友:
选中多个节点,然后快捷键P+M.就是不知道快捷键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