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的使用需要特别注意哪些?

楼主(2021-10-11):
FPC连接器的使用需要特别注意哪些?

网友:
在使用过程中,让FPC连接器的针脚以直角缓慢插入,注意不要倾斜插入,避免针脚接插连接不到位;不要随意拔或扯连接排线,可能会导致FPC连接器数据异常或丢失。

网友:
FPC连接器由多pin数组成,使用时请尽量避免摇动或震晃连接器,可能会造成FPC连接器接插位置偏移,影响使用。

网友:
使用时一旦发现FPC连接器引脚端针有折断、弯曲等异常情况,应选择立即更换,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否则会使FPC连接器线路传输不良,从而引发连接器短路和烧毁。

网友:
FPC连接器开盖时,注意力度不要过大。用力过度会造成盖变形、破损,还可能导致连接器端子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