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关于电阻串电容作用?

楼主(2021-10-11):
CAN总线设计电路中输出差分信号,其中电阻串电容作用是什么呢?
电阻作用好像是阻抗匹配,串联电容接地是为什么呢?

网友:
简单的原理,是高频旁路作用,以为输出阻抗其实是含高频成份的,那就只有输出部位高频信号进行电容旁路,就可以抑制高频至下一级了。

网友:
    高频旁路作用

网友:
    高频共模干扰泄放通道,电容起到通高频阻低频的作用,高频信号直接短接到地,低频信号被保留下下来。

网友:
有助于滤除节点之间存在接地电位差时可能出现的高频噪声

网友:
    降低高频共模干扰,实际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