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AM350进行拼版打印

楼主(2021-10-11):
1、点击菜单:“Tools”->“Panel Editor”
2、点击工具栏上的“Setup”按钮
3、弹出“Panel Setup”对话框,切换到“Size”页,设置好页面尺寸、页边距等参数后点“OK”按钮
4、点击工具栏上的“Create”按钮
5、出现“Parameters”对话框,直接点“Create”即可
6、最后显示
7、如果您想查看已开启层的显示效果,请点击菜单:“Settings”->“View Options”
8、出现“view Options”对话框,将其中的“View Circuit Images”选项选中,最后点“OK”按钮
9、显示效果
10、现在可以打印了,点击菜单:“File”->“Print”
11、出现“Print”对话框,其中“Plotter Setup”可设置打印机和纸张大小,“Mirror”选项代表镜像打印,“Scale”的值代表缩放例,“Center”代表居中打印。设置好后点“Plot!”按钮即可打印了

网友:
还有什么别的简单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