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PCB线路板为什么会产生锡珠吗?

楼主(2021-10-11):
锡珠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分析比较常见的原因是由钢网造成的。钢网孔是便于让锡膏渗漏到PCB焊盘上,开口有倾斜角(比如45度),理想情况下在脱模时,留在焊盘上的锡膏形状和厚度良好。

PCB产生锡珠的原因有四种,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4种:

1.锡珠的产生与助焊剂有关

  • 助焊剂会残留在元器件下面或是PCB板和搬运器(选择性焊接使用的托盘)之间。如果助焊剂没能被充分预热并在PCB板接触到锡波之前烧尽,就会产生溅锡并形成锡珠。因此,应该严格遵循助焊剂供应商推荐的预热参数。
  • 锡珠是否会粘附在PCB板上取决于基板材料。如果锡珠和PCB板的粘附力小于锡珠的重力,锡珠就会从就会从板上弹开落回锡缸中。
  • 在这种情况下,阻焊层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较粗燥的阻焊层会和锡珠有更小的接触面,锡珠不易粘在PCB线路板上。在无铅焊接过程中,高温会使阻焊层更柔滑,更易造成锡珠粘在板上。

2.PCB板材和阻焊层内挥发物质的释气所产生的锡珠。
  • 如果PCB板通孔的金属层上有裂缝的话,这些物质加热后挥发的气体就会从裂缝中逸出,在PCB板的元件面形成锡珠。

3.在PCB线路板离开液态焊锡的时候所形成的锡珠。
  • 当PCB板与锡波分离时,线路板会拉出锡柱,锡柱断裂落回锡缸时,溅起的焊锡会落在板子上形成锡珠。
  • 因此,在设计锡波发生器和锡缸时,应注意减少锡的降落高度。小的降落高度有助于减少锡渣和溅锡现象。
  • 氮气的使用会加剧锡珠的形成,氮气氛能防止焊锡表面形成氧化层,增加了锡珠形成的概率,同时,氮气也会影响焊锡的表面张力。

4.钢网的原因
  • 钢网孔是便于让锡膏渗漏到PCB焊盘上,开口有倾斜角(比如45度),理想情况下在脱模时,留在焊盘上的锡膏形状和厚度良好。

PCB产生锡珠的原因虽有多种,其中通过分析比较常见的原因是由钢网造成的。

网友:
    如果PCB板通孔的金属层上有裂缝的话,这些物质加热后挥发的气体就会从裂缝中逸出,在PCB板的元件面形成锡珠

网友:
    当PCB板与锡波分离时,线路板会拉出锡柱,锡柱断裂落回锡缸时,溅起的焊锡会落在板子上形成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