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2014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0-11):
示波器不开机了怎么办?泰克示波器维修复杂吗?泰克示波器维修哪家好?国内有专业的示波器维修厂家吗?根据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经验,示波器维修要根据具体故障来进行相应的维修,每台仪器故障不同,那么维修的复杂程度就不同。我们都知道泰克示波器是国外进口的仪器,一般来讲,泰克示波器维修技术含量都比较高,在国内想找一家比较合适的维修机构不太容易,但是找售后牵扯到要寄回国外原厂更麻烦。那么就没办法了吗?当然有,西安安泰维修中心是一家比较正规且专业的维修机构,选择西安安泰维修准没错!
近期客户送来一台泰克示波器TDS2014C需要维修,故障表现为不开机。接到仪器后,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工程师立刻对其进行故障检测。
开机时发现,上电开机无反应
经检测:这台泰克泰克示波器TDS2014C电源板损坏,造成不开机。
接下来由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工程师对这台泰克示波器TDS2014C进行维修处理,更换电源板组件,调整检测仪器。
这台泰克示波器TDS2014C维修工作完成,自校正合格,测试正常。质检验证性能指标后出库。
示波器的寿命虽然有限,但是如果日常对示波器好好进行维护保养,以及操作的时候多注意一些事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示波器的损坏,延长示波器的使用寿命。那么,日常工作中,我们该如何维护保养示波器以免示波器出现故障呢?下面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提供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定期对仪器进行清洁保养。
2.正确的电源输入电压,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检测输入电源电压是否在示波器电源插座附近标注的范围之内;
3.要使用原机配带的电源线。
4.要保证供电的稳定。同一电网内避免其他大功率的电器启动,由此会带来电压的波动,对示波器产生不良影响;
5.使用优质电源接线板,保证三芯插头每一电极都能够良好的接触;
6.良好的接地。示波器接地桩必须可靠的与大地连接,必须保证被测体、示波器、大地处在同一电位上;
7.按规定操作,避免大信号直接接入示波器,防止损坏内部模块;
8.示波器通道输入端不可连接另一端悬空的电缆,以避免悬空的电缆接收到空间的电磁波后将电信号传导进示波器,造成示波器通道损坏;
9.严格按照示波器标注的信号输入范围测试,杜绝一切过载使用行为;
10.示波器使用完毕后,盖上保护面罩;
11.严禁使用酒精、汽油等擦拭示波器及屏幕。
安泰测试可维修泰克示波器故障:
1、不能开机、花屏、黑屏;
2、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4、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5、其他故障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