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cadence SigXplorer仿真,查看waveform失败,不能观察波形

楼主(2021-10-11):
求救,求救,最近自学信号完整性,这个EDA工具都不会用。用sigxplorer仿真完后,仿真表格右键,选择View waveform,然后弹出SSIViewer(是SigWave??),提示不能加载仿真结果文件sim1.cfg。
用sigxplorer建立简单的的拓扑结构(或者直接copy别人建好的.top文件),然后点击仿真:

在仿真结果表格里右键,然后点击View Waveform,就弹出如下窗口:
        最后弹出的错误结果:

是我安装错误,还是操作不对????求指教,谢谢!!!

楼主:
明明放了三张截图,怎么只有一张!!!! 错误提示如下图

网友:
重装软件吧

网友A:
    检查一下提示的cfg文件是否存在
Cadence已经停止了这个仿真工具的开发,全面转向Sigrity了,建议改学Sigrity工具,可以到电巢学堂学习《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有20多个仿真实例的手把手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提示的cfg文件是否存在
Cadence已经停止了这个仿真工具的开发,全面转向Sigrity了,建议改学Sigrity工具,可以到电巢学堂学习《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有20多个仿真实例的手把手教学视频。

    对应目录下有这个文件,最后重装可以了。好的,转向Sigrity,谢谢

网友:
    这么多工具到底哪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