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过程中打孔怎么切换成盲孔?

楼主(2021-10-11):
如图所示,规则里我把其他孔都删掉了,走线过程中依然显示16D10的孔,无论添加几种孔,这里都只显示这一种过孔。

为了打盲孔只设置了盲孔,走线也不能打盲孔。

网友:
可先制作通孔Thru via,然后Setup->B/B via definitions->Define B/B via,完成后,再在Constraint Manager->Physical->all layers->vias里添加B/B Vi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