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21-10-11):
9V电压,电流60mA,发射功率应该是多少毫瓦??

网友:
反射系数=入射波/反射波=(500-100)/(500+100)=2/3,反射功率=(2/3)^2=4/9
可知有4/9的入射功率被反射,剩余的5/9功率实际能达到b点。所以到达b点的功率=10mw×5/9=5.556mw

网友:
P=U*I=9V*60mA=540mW

在直流和低频时,电压的测量是简单和直接的。功率可以直接通过计算获得,P=V*I,由欧姆定律可知V=I*R,通过代换V或I,可得P=V*I =I2R= V2/R,只要知道V、I、R中任两个变量的值就可计算出功率值。
但在高频时,根据传输线原理可知,电压和电流可能随传输线的位置改变但功率是不变的,因此在射频和微波频率,大多数应用都采用直接功率测量,因为电压和电流测量已变得不现实。

功率的几种常用基本形式
平均功率是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发信机在调制中以与所遇到的最低频率周期相比的足够长的时间间隔内,供给天线馈线的平均功率。对于脉冲调制信号,则要在若干脉动重复上平均信号。在所有功率测量中,平均功率是最常进行的测量。
对于射频脉冲信号,如果知道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从测量得到的平均功率按下列公式确定峰功率。
Ppeak = Pavg/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