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主要应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2021-10-11):
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主要应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
1、工作性质: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MOS管较小。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控制)的,mos管是电压驱动(控制)的,从这一点说mos管更象电子管,所以在好的功率放大器上末级功率管多用的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