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理解FPGA 利用JTAG接口可以实现在线调试仿真

楼主(2021-10-11):
如何理解FPGA 利用JTAG接口可以实现在线调试仿真

网友:
JTAG编程方式是在线编程,传统生产流程中先对芯片进行预编程然后再装到板上,简化的流程为先固定器件到电路板上,再用JTAG编程,从而大大加快工程进度及编程的灵活性。

网友:
调试ARM,要遵循ARM的调试接口协议,JTAG就是其中的一种。当仿真时,IAR、KEIL、 ADS等都有一个公共的调试接口,RDI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如何完成RDI-->ARM调试协议(JTAG)的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