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元件.lib库

楼主(2021-10-11):
请问谁有PSPSICE元件.lib库,我从网上下载的大部分是.OLB库
好象我软件安装错误了,缺少自带的lib库
运放传真时候经常出错:no Pspicetemplate for **

网友:
一般是添加的库不对,或者需要手动添加解析库。添加库文件只能添加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的  *.obl  文件都是直接有解析的。若添加外面的则需要手动添加解析库C:\Cadence\SPB_16.6\tools\pspice\library里的库(Pspice-Edit Simulation Profile-Configration files-library-browse...-add to design-apply)

网友:
1、调用pspice model editor(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和 capture cis在一个文件夹下)然后找到相应的元件库,打开相应原件就可以看到参数了。

2、选中元件,在“edit”下拉菜单中,有edit pspice model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