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MCU,晶振

楼主(2021-10-11):
低功耗mcu,晶振

1.晶振有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2pin和4pin,2P的晶振在设计、贴片工艺上更方便些。4脚有源晶振比2脚无源晶振好在哪里?

2.供电2.5-5.5V这也算是低功耗?我看国外的低功耗芯片供电最低都可以到1.8V

3.运行模式,100uA/MHZ这样的指标算不算低功耗,一般小于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的低功耗?

网友A:
关闭MCU的外设时钟,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外设的时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外设了,当然,此外设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功耗;反之,如果想要让这个外设不产生功耗,只需关闭它的时钟即可。

网友B:
    • 有源晶振信号波形和驱动能力更强。无源晶振只能一个芯片使用,有源可以提供给多个芯片使用。
    • 一般芯片的规格书会给个供电范围和该芯片的静态电流,而芯片的功耗是U=v*i所以I一定V越小功耗越低。
    • 这个都是相对的却决于你的供电系统和产品的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MCU的外设时钟,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外 ...

    不仅仅是时钟在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有源晶振信号波形和驱动能力更强。无源晶振只能一个芯片使用,有源可以提供给多个芯片使用。
  • 一般 ...

  •  有源可以提供给多个芯片使用。-------你啥意思,一个晶振给多个芯片连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源可以提供给多个芯片使用。-------你啥意思,一个晶振给多个芯片连接使用???

只要使用的时钟频率一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