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加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10-12):
三极管基极加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干什么用的?

网友:
    在MCU未完成初始化之前给个固定的状态

网友:
    类似反相器的结构

网友:
    上拉是当IO处于不确定时给一个固定状态,下拉应该是源极接地的吧,如果是应该是泄放电阻

网友:
放大器的直流基点. 交流小信号叠加在上面, 带入模型可以计算各种参数: 放大倍数, 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
    三极管基级不加上拉或者下拉稳定状态的话, 会导致误导通。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防止误导通

网友:
    首先 你要知道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一般用的上下拉电阻都是为了使信号的电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所以应该是防止误触或者不触发

网友:
    为提供工作点提供偏执电压,同时减小三极管因温度变化而造成的温飘。

网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下).铃木雅臣.2004年9月第一版

网友:
    我公司用的多,但是基本都用作开关